请教台式显卡跑2几 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3-02-02):
请教台式显卡跑2几   应该怎么维修          内存不过怎么维修

网友:
用万能表量一下再用电烙铁焊!

网友:
内存不过看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内存插槽有无短路,旁边有无腐蚀

网友:
是amd的 主板  还是inter的

网友:
先测各电压是否正常,那个电压不正常就修那个,如果都正常,那你可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