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00开机不显

楼主(2013-02-02):
我有一台三星开机不显,指示灯能亮可就是没显示

网友:
额 。     阁下能否能先测下电压什么的

网友:
看看论坛以前的帖子,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而已。
,,看是不是,有两个,,4606的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上的 说是   高压板的  4606芯片坏了    我的 是指示灯都正常  电流0.36

网友:
三星S22A300B    驱动板上都没有 4606这个芯片啊   在 哪里个位置能说下吗  这显示器是LED的屏幕 就一块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