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这块主板一样的朋友 缺件 救急

楼主(2013-02-02):
   梅捷SY-A78LM3-RL V3.O的板子 R945 R1043下边还有一个贴片电容 右边的Q15和Q5是我换上去的 三极管丝印为t04和MOS管702 原本缺的不知道型号 但这块板子用得最多三极管是1AM的 MOS管是702 就是电阻不知道多大阻值的

网友:
没有这个板,不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代换一下,台式机一般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种板子没价值修

网友A(2013-03-08):
兄弟 看到你贴已晚 不知还能帮到你不 r945: 芝麻粒电阻   R1043:2R2   Q5:702   Q15:1AM2
我也缺件 BIOS芯片 麻烦帮看下是啥

网友:
顺便说下 梅捷A78三代内存 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看到你贴已晚 不知还能帮到你不 r945: 芝麻粒电阻   R1043:2R2   Q5:702   Q15:1AM2
我也缺件 BI ...

等板子回来一定帮你看看 已经返厂修了

网友B(2013-05-05):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跑码,这个板子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跑码,这个板子有什么通病么?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