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plc-xw270c如何屏蔽点灯电路?

楼主(2013-02-02):
短接1,2脚不行,串1k电阻也不行,开路也不行。各位兄弟能帮忙看看应该如何屏蔽点灯电路吗?
这是点灯电路:

左边三个接口中白色的接口是到点灯电路的接口。

网友:
没有 遇见过 学习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很不好搞,。。。。。。

网友:
那接地试试!

网友:
接地也试过了,两根线短路就是接地,接1K电阻也是保护接地,结果都是一样,开起来之后,十几秒钟后,自动关机。

网友: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
第一张图我看到接口过来有3个光耦。其中2个是输出 另个是反馈
和普通的有不一样。
一般是一个ON,加个ADJ。
这个应该是用光耦来耦合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围绕光耦的工作状态检查

网友:
开机后使2脚(从左向右)对地,2脚是去主板的反馈信号。

网友(2015-01-20):
脉冲检测,无法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