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1三分之一显示不了

楼主(2013-02-02):
如题,付图片,, 不知道是不是屏坏?
苹果

网友:
不像是屏坏了,看起来像图像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苹果机真鸡巴难搞

网友:
屏的问题多写

网友:
拆了,贴个偏光膜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掉了,场扫描的时候是全场扫的,不可能是显卡

网友:
你看看排线有问题没有

网友:
ozark 我咋看不到图 今天网不给力

网友:
一直都看不到

网友:
多数是屏上排线坏了,而且可能是连接显示屏的那一侧的排线。

网友:
屏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2013-07-07):
刷机试试。 先软后硬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