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好难修

楼主(2013-02-02):
最近收的一台HP一体机,小两口吵架给干了,触摸屏坏了,主板没待机,没有找到型号
好嘛,没事的给拆卸下来研究,里面好像还是好的,就外面的触摸屏坏了,主板拆下来,外观没损伤,用万用表测试南桥直接对地短路,取下南桥主板就不短了,找了一个一样型号的桥换上去,有待机,不开机了,第一次修这东西,没有资料,只能拼经验,
3.3V  5V正常,开机键3V电压正常,按下瞬间有跳变、可调电源电流不变,
ITE I/O第四脚也有供电,晶振有波形,BIOS有电压无波形,南桥BIOS没有电压,

还有什么我没有查到的吗?

网友:
有图纸么 。。南桥晶振有波形不 。。。正常来说 。。摔坏什么的爱坏晶振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
南桥晶振有波的,这板子和笔记本主板很像,cpu是AM2的台式机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