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子查了一天了,一会好,一会跑50

楼主(2013-02-02):
一开始还以为bios芯片虚焊,重新焊了一下,还是那样。
最后终于找出来点规律,usb插键盘,一开机能用,可以进cmos,到按F12进入启动菜单,就不能动了,到windows选择启动菜单的时候也不能动了
插优盘启动跑50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加焊试一下。

网友A:
有点像IO的问题啊,GA板子啊,IO心病啊

网友B:
技嘉主板bios坏是通病,先刷再看。

网友C:
再检查下主板的USB供电把

网友D:
楼主修好后说一下哈,学习了

网友:
我修的一个板子。太神经了。一会跑马可以过,一会又不可以过。动动内存,有时候又可以过了。进系统不到一分钟自动黑屏。都修几天了。还没修好,客户都催几遍了。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后说一下哈,学习了

好的,尽量吧!!!就怕自己修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bios坏是通病,先刷再看。

谢谢了!郁闷啊,没有编程器,在优盘pe系统下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检查下主板的USB供电把

怎么查usb供电啊,我是菜鸟,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IO的问题啊,GA板子啊,IO心病啊

好吧,我加焊一下,试试!谢谢了

网友:
不会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加焊了cmos和ite,当时都不行,到晚上不知怎么就可以了,一切正常,原来不认硬盘的问题也解决了!!多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郁闷啊,没有编程器,在优盘pe系统下能刷吗?

只要能开机就可以在DOS底下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能开机就可以在DOS底下刷

谢了,已经解决@!技嘉的板可以按F4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