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0S 黑屏求助

楼主(2013-02-02):
HP6530S 进系统黑屏,不装显卡驱动不黑,正常使用。外接也正常。  重新做过系统,装过官网驱动,故障旧。  目前刷过BIOS。。。。求大神们帮助....  机器是英特尔集成显卡...

网友:
干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驱动不对 别乱能

网友:
装了驱动外接正常不

网友:
北桥重新植株

网友:
驱动问题,有些官网驱动也不好用。找个深度2013超全驱动的GHOST装下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整了我一下午,驱动我下的都是官网的。后来我插外接内接都接起来,结果显示的是外接,进系统无法认到内屏。  LID。  结果一测   是LID的一个电容漏电,这是屏开关,英业达的机器触发不需要LID检测信号。   下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鉴戒下。。。。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休眠开关坏了。

休眠开关没坏。是休眠开吧旁边的一个电容漏电了,而导致LID电压拉低。

网友:
好经验……收下

网友(2014-08-23):
是部分机型不需要LID#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