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GTO GPU供电,显存供电为0V,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2-02):
卡黑屏后,开机短路,换掉GPU场管后,不短路了,可是没有GPU电压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A:
你没提供型号 显存IC是什么  工作状态是什么都没 怎么提供思路啊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或场管或GPU坏

网友:
板子上全部供电mos管控制端均无电压,供电ic入电压正常,GPU供电ic和显存ic会同时挂掉吗?之前是一个mos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提供型号 显存IC是什么  工作状态是什么都没 怎么提供思路啊

GPU pwm ic :AT-8E,  显存: RT9214

网友:
应该是查 RT9214  换个试试 还有查查是否满足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