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三灯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02-02):
坏了一根灯,换灯管麻烦,如何能改一下电路板,去掉一个灯管电路。

网友:
改成双灯的吧,三灯电路电流不一样,反而容易坏。

网友:
说说你们的改双灯方法~

网友:
把不接那支灯管那里加一个10j6kv的高压瓷片。

网友:
可以改为两灯高压条、去保护、坏的那根灯管可以像楼上说的那样。接个3kv瓷片电容

网友:
四灯一般没法改三灯,要改二灯的,换个两灯的高压板就行了。
其它的方案都没有换灯管稳定。

网友:
我有个思路  你可以去掉个 高压线圈(不过这个要看电路是怎么走的 ) 看看成不成  我也是刚想起来的 不成你就换高压条把!!(取上下各一个灯,  这时应该只有一边的 灯口可以用 你看灯线够长不 不够延长下)
说明本人没试过,有机会我一定试 ,现在让你先试 希望给个结果!!!

网友:
最省钱的方法,在原高压板上的四个灯管接口上,一边接一个10j  6KV的固定电容,就是那个小瓷片。。接在灯管接口上,两个脚,别接错了。。这个方法不能保证用很久。。
最安全的方法是去掉原来的高压板,换上一个新的两口高压板。。

网友:
方法是有的,加个3KV的电容,或者把其中一脚接地,但这些改法都好像不太好使。
比较好的方法:换灯管,或者是改双灯高压板。。。这样好像比较好使稳定一点。。。

网友:
改两灯的亮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