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12V现在有13V正常吗?

楼主(2013-02-02):
j昨天换块高压条..用3小时后闪几下黑了..现在开的时候屏嘿暗闪一下.指示灯亮了又熄.熄了又亮.但一直绿色.电源板12V现在有13V.

网友:
高压条或屏,,,

网友:
断开上屏线,排除一下TCON板的问题,再排除高压板、剩下的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自己就 亮一下又黑了 然后又亮..... 在亮和黑的时候 测没测电压 5V  12V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你的万用表的电池是不是电压不太足了,。13V的话算是正常的

网友:
13V的话算是正常

网友:
13V是正常的   你这样的情况有两种 一是有地方短路 还有就是电源板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