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大小写灯闪

楼主(2013-02-02):
这机器相当的奇怪,有时显,有时不显,不显时大小写灯闪,换CPU,北桥,南桥,加焊座,换内存,刷BIOS均无果,谁有高招
刷BIOS

网友:
我的CQ40也会时不时出现不显,大小写灯闪,拔插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你CPU是英特尔的吧。,AMD独显。如果是在显卡有一个长方型芯片。 TPS 5115 这个芯片你量下有没有显卡供电,或者你换一个。基本是哪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