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途中的疑惑求解

楼主(2013-02-02):
实在看不明白 请求高手详解

网友:
看了半天 只知道min 最小值 typ 标准值 max 最大值 电压电阻偏差+|-5% Ra Rc Re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一个分压电阻的设置分布,一组值固定,另外一组是根据板子的标号上不同的电阻,后面是电压
电压    3.3v  +-%5
电阻ace    10k+- %5
主板标号   电阻    ad电压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0                  0                      0                  0                 0
1                   8.2k
2                  18k
3                   33k
4                   56k
5                   100k
6                   200k
7                   不上

其他的自己对照就可以了 ,堪比板子上上的具体电阻,就可以知道分压后的电压。很简单的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就是一个3.3V电路,电阻是8.2K时,并联出一个支路电压就变成0.25V
                                 一个3.3V电路,电阻是18K时,并联出一个支路电压就变成0.503V. 可以这样理解吗?
图表中的0 1 2 3 4 5 6 7是只是个排序,在电路图中有其它意义吗?后面的EVT DVT PVT MP 对看电路图也没
有实际意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就是一个3.3V电路,电阻是8.2K时,并联出一个支路电压就变成0.25V
                  ...

电路分压是串联的到的 ,分压值在两个电阻中间获得,一半分压应用在信号电路中,比如说取样某个值,然后反馈给管理,管理发出合适的控制电压,供给不同的设备,通常一个系列的笔记本用不同的显卡,造成核心供电不同或者类似的电路时,在主板不变的情况下,用同一个管理芯片,只要调节外围的反馈电压,就可以的而出不同的控制电压,出来的电压iu会不一样。多看电路图就会很快明白,比如v3000的本子,7400和8400的显卡外围电路有些许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跳线和分压电阻来决定实际应用。

网友B:
DVT是Design Verification Test的简称,设计验证测试,是硬件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检测环节,包括模具测试、电子性能、外观测试等等。
PVT全称为Process Verification Test,意为小批量过程验证测试,硬件测试的一种,主要验证新机型的各功能实现状况并进行稳定性及可靠性测试EVT-Engineer Verification Test,工程样品验证测试
MP是量产时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T是Design Verification Test的简称,设计验证测试,是硬件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检测环节,包括模具测试、 ...

谢谢 这个昨晚在百度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分压是串联的到的 ,分压值在两个电阻中间获得,一半分压应用在信号电路中,比如说取样某个值,然后反 ...

非常感谢! 能看明白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