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花点心思噪音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2013-02-02):
电脑白天噪音还可以忍受,晚上就很明显,时间久了关了电脑耳朵还是嗡嗡的。买了一个无风扇电源,散热器换被动式散热,BIOS下一看CPU有50度,夏天就够呛了,CPU是G530。某东买了一个12CM CPU散热器,某宝买了一个调速器,接上后,风扇670转,温度压制在42度左右。微弱的噪音和被动散热几乎一样静。多年高噪音环境,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感觉自己很笨。现在明白品牌机普遍用了PWM控速风扇,低转速工作下自然就静音了。经过这番折腾,电源买无风扇觉得不太值,到某东查,原来忽略了电源风扇这个指标,很多电源都是控速的风扇,噪音也很小。只要多花点钱买好电源,再买一个风扇调速器,将CPU风扇速度降下来,噪音就控制住了。这样只适合低配集显机型,高配肯定不行。想想很多客户还在忍受噪音,攒机商几乎没有为客户考虑噪音问题的。
还有一个噪音源忘说了,音箱待机的交流声,我自认为我音箱不错了,这次折腾,它的噪音完全暴露了。高品质音箱很重要,交流声一定要控制好,买的时候待机把音量调最大听,越小越好。我现在不听声音就把音箱关了,节能也降噪。

网友:
买个稍好的电源,都是温控的,关于CPU风扇我一直都是用5V供电。

网友:
楼主 好样的   学习哈、、、、

网友:
用奔腾G系列的要静音,把主板换成品牌机的主板保证静音。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普通主板都有这个功能,好一点的都有,垃圾的就没有

网友:
赶脚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品牌机主板,普通主板也有这些功能。

普通主板你知道哪个有这静音功能吗,但像联想,HP 等品牌机主板都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主板你知道哪个有这静音功能吗,但像联想,HP 等品牌机主板都有这功能

普通主板都有,但是兼容机一般都没有配智能风扇,主板也没有开启这个功能而已。

网友C:
音响功放芯片不好就会有底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响功放芯片不好就会有底噪。。

绝对音箱问题,我把音频线拔了,噪音依旧,现在音箱都偷工减料,看网贴,千多元的音箱都这模样,不用说我这个200多元的入门级产品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57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