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视频资料看到的问题

楼主(2013-02-02):
晚上看苹果A1286上电时序的视频,最后一课里快结束的时候,讲LED供电部分发现其中一个问题

接着对比了一下类似的图纸,又看了一下LED显示器的图纸找到了视频里的问题所在,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出来问题出在哪里

A1286对比图纸

LED升压电路

升压电路讲解

网友:
没看懂楼主给讲解下

网友(点评):
视频里所谓的供电输出,其实应该为输出电流检测,真正的供电输出应该为PPVOUT_S0_LCDBKLT信号提供的升压以后电压

网友:
楼主您的QQ号是??请回复

网友:
应该没错,例如Y417A的背光控制就是这样的,4.6-30v DC输入,10LED串联,六路并联,每路电流50MA,是直接从控制的IC直接输出接到LED灯的,升压是另外的IC负载的。

网友:
是自举升压

网友:
专修苹果好啊,有前途

网友:
接几台苹果都是叫换板,惭愧啊

网友:
您的是第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