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关机后,电流0.08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02):
机器型号:惠普V3000    板号:TIBET
故障现象:电流跑0.7不动加焊桥后显示正常,但是关机后电流为0.08-0.07左右。
维修过程:此机器插不插内存电流均跑0.7左右,NV的单桥MCP67,桥虚焊是通病,用风枪对着桥吹30秒左右,就显示正常,直接加焊后显示也正常,机器全部装起来,测试完毕后,关机后电流变为0.07-0.08左右,而且触控板显示灯也是亮着,再次按开关电流跑到0.10又会掉到0.08,按住开关不松一样。
直接拆机,裸板也是一样,通常情况这种板子关机后电流为0.04左右,触控板显示灯也不会亮,将机器关机后,量触控板灯的一端接近5V的电压。
由图可见,是5V_S0导致触控板亮,直接找到5V_S0的产生电路 测5V_S0为5V, 在测3D3V_S0也是3.3V,这说明U42和U30都处于导通状态,马上测量U42和U30的控制级,在用表笔接触U42的4脚时,4脚的电压会从十几伏会慢慢变为0V,随着U42的4脚变为0V,机器电流也会变为正常的0.04。
(简单的分析下:正常开机情况下:SLP_S3#属于无效状态也就是3.3V,那么Q12处于导通状态,C级与E级相连,等同于接地;DCBATOUT(19V)一路经过R404到达Q13的S级,另一路经过R406和R407对地实现分压,分压后的电压(0.55V)到达Q13的G级,此时Q13属于导通状态,那么RUN_PWR_CTLR也自然为19V,从而控制U42和U30导通。
       而当关机后,SLP_S3#会处于有效状态也就是0V,那么Q12的B级也就为底(0V),Q12属于截止状态,Q12的C级处于悬空状态。DCBATOUT(19V)一路经过R404到达Q13的S级,另一路经过R406到达Q13的G级(Q12的C级悬空,所以R407没啥作用),此时Q13处于截止状态。Q13一截止DCBATOUT也就不会继续为RUN_PWR_CTLR提供电压
       关机后U42的4脚也就是RUN_PWR_CTLR为什么还有十几伏的电压,Q13我认为是好的,因为没按开关,RUN_PWR_CTLR是没电压的。实际中我也测量了Q13没击穿,还有种可能就是关机后SLP_S3#还是为高,再次关机后0.08状态下测,Q13  S级为19V,G级也为19V左右,这说明不管SLP_S3#的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关机后RUN_PWR_CTLR没有及时通过R218对地放电(正常情况下关机后, RUN_PWR_CTLR剩余的电会经过R218流向地)
      找到R218后,脱离焊盘,测量其阻值以为无穷大,将R218更换后,在关机变成正常的0.04,触控板灯也没亮。维修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还是要厚着脸皮求加分,呵呵!我的下载分一直没突破到四位数!兄弟们,加分要使劲啊!反正不会扣自己的!

网友:
RUN_PWR_CTLR通过R218对地放电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呵呵,不过这类故障修得是少。但怎么看不见楼主的图呢

网友:
图不挂就完美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到的图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图是看不到 可惜了

网友:
在用表笔接触U42的4脚时,4脚的电压会从十几伏会慢慢变为0V,随着U42的4脚变为0V,机器电流也会变为正常的0.04。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5796-1-1.htmlquote]在表笔接触RUN_PWR_CTLR时电流为0.04A。松开时也是0.04A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不用换R218,直接取下C320也可以?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么详细的分析,真的特别欣赏。

网友:
厉害  学习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这个放电说的太好了,小弟学习了

网友:
原来RUN_PWR_CTLR还要通过那个电阻对地放电啊 ,,,学习了

网友:
嗯!楼主维修的不错啊!真是细心呀!这种现象真是少见啊!

网友:
什么时候有机会也修修这样的机器!手痒痒了!呵呵

网友:
这样的故障确实比较少见,触摸灯亮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分析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这个电阻   ,让我知道了,,关机放电道理

网友:
这个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一种信仰。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不好修。。。要我修估计头都大了

网友:
关机后放电电阻对地放电,这个学习了。MCP67遇到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