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482 主板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2-02):
板子开机rst引脚2.6v偏低,it8712F-A 37脚3.3v pcirst为0v,不正常,cpu供电。内存供电均正常,我怀疑I/O坏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A:
电池电压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可否正常?

换个电池后跑偶尔卡在01,偶尔卡在53

网友:
没复位,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全部测量,,时钟正常么,然后在复位吧,,,就测这几个,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
怀疑就换掉   这种东西 不去做还真得不到真理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先确定供电、时钟、PG正常,完了看看rst排针为什么电压低。有I/O的话换一下也费不了什么事啊

网友:
先看供电是否正常,不然就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