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开盘老是盘片有灰尘,

楼主(2013-02-03):
我买了个无尘空间100级的,开盘还是有灰尘,特别就是盘片上 ,搞的心烦死了,盘片上有灰尘搞什么才能搞干净,
硬盘

网友(2013-03-15):
你买的是便宜货。鉴定完毕。

网友:
皮锤子就OK了很简单

网友:
一点灰问题不大吧

网友:
练手还好,如果是客户数据就悲剧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想买个

网友:
参考下价格

网友(2013-04-30):
是那种磁铁的吗?

网友:
谁能推荐款好即好用又,实惠的。想入手

网友:
好用又实惠,楼上的兄弟说笑的吧,好用的都不便宜。

网友:
楼主,你工具不行,就从改善工作环境开始,清洗工作房间,用吸尘器清洁空气,沐浴换衣,外部环境的灰尘少了,你开盘再不成功,那我只能说一声楼主威武了。

网友:
忘了问楼主,你的无尘100级是花多少大洋买的,理论最佳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便宜,效果也不错的话,可以买一个修坏盘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