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删除分区 不能格式化 求救

楼主(2013-02-03):
日立160g硬盘在win7 x64系统盘下能删除分区 但不能格式化 进pe选择低格 却出现位置偏移 怎办

网友:
用PE格式,用WIN7PE或2003PE 试试,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去下载个数据对其就能搞定的

网友:
用gendisk  对其   分区  给实话   不行  就  只有丢了

网友:
我感觉是硬盘坏道影响!我遇到过!

网友:
建议先扫描坏到

网友:
用mhdd扫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