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时间保存不了

楼主(2013-02-03):
机器挺新的,时间保存不了,看电池2.7V,换上3.2V的还是一样

网友:
查南桥CMOS电路工作条件了,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池不能正常到达南桥,导致南桥晶振不工作引起的

网友:
找到CLRP1这个测试点看看这里有没有电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看看rtc电路电容有没有漏电。二极管有没有掉。

网友:
rtc电路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看CLRP1这个测试点看看这里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