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鼠标自动回到开始菜单!

楼主(2013-02-03):
各位老大!我的电脑的鼠标符号有时候用着用着就自己回到了开始菜单那里,请问这是鼠标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呀?主板诊断卡插上显示“26“,但是能开机能用,这是怎么回事呀?
主板诊断卡

网友:
鼠标的问题!

网友:
换个鼠标试一下就知道了。还有看一下键盘有没有按键弹不起来的。

网友:
谢谢啊!等下我换一下鼠标试试,键盘是好的!

网友:
换鼠标试下,不行就重装系统。主板没问题

网友:
是那种鼠标?重点接口·······

网友:
应该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2013-03-10):
鼠标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试试 不行重装下系统

网友:
这个和鼠标还有系统有关系,我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