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优派1948A-LED断电

楼主(2013-02-03):
     重写资料就OK了

发的是什么,显示器吗?内容不清不楚的还发错板块

网友:
RE: 优派1948A-LED断电

      我接到一台优派1948A-LED显示器20分钟左右就断电了.开始还任为是电源有问题.断电时测5V和12V都正常.高压也正常.那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于是想把资料写下看行吗重写后通电涌了一天没事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