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问题

楼主(2013-02-03):
我的一台旧电脑第一次按下启动开关,不能通过自检,没有"嘀"的一声.再按一次重启键就能正常启动了.是哪的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或者是电源的带载能力降低引起的。换一个新电源再试试看。

网友:
检查电容以及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