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之谈 ㈠

楼主(2013-02-03):
宏达电子维修中心专业维修:电脑. 液晶电视 . 液晶显示器 . 投影机 .音响 . 无线话筒.。
      ⑴: 本维修中心发现大批的AOC,HKC,HP,LG,联想,三星,明基液晶显示器,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故障。时间段主要集中在04年左右出厂的机型上,
机种型号主要集中在AOC,HKC,HP系列机型上。以AOC,HKC,HP和三星为代表。经我们维修中心对液晶显示器维修和整理的总结经验,把它们分为四个故障。
A:开机显示器屏幕不亮,但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另外开关还有作用,开关可以控制电源指示灯的亮灭。绝大部分的坏液晶显示器为上述故障。
B:显示器屏幕有时亮有时黑屏的故障,此时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绿色。
C: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和显示屏会同时闪一下就灭,关机再开机,上述故障重复出现。上述三个故障,是因为电路板上某个电容脱焊,影响到旁边三个小三极管和一个电阻损坏造成的。我们已经维修过好多台了,成功率100%。
(2):专修联想,DELL,HP,IBM,液晶显示器上述品牌液晶显示器,
        它们大多都是由AOC冠捷显示器厂制造.冠捷生产的液晶显示器在使用两年以后,会出现一些固定故障,包括以下几点;
A开机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屏不亮.
B开机后显示屏闪一下就灭
C开机后,显示屏有时正常,有时白屏,有时灭.
(3):专修三星液晶显示器-"非最佳模式"故障近期本维修中心发现大批三星液晶显示器,出现以下一些统一故障,涉及机型之广,时间跨度之大,为历年来三星显示器出现的最大缺陷。"152,153,510,710,711,713,913"等系列。这是因为三星显示器使用的MCU(Micro Controller Unit)存在内在缺陷造成的。MCU用NT68F63LG或NT68F63L,此芯片在受到静电冲击时,会出现如下故障:
A:开机无图像,屏幕上有一个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B:图像正常显示,使用一会儿出现,或者开机就出现一个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C:DOS下正常,WINDOWS下无图像,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D:开机正常,使用一会儿屏幕一亮一灭闪动。
E:开机一会儿自动关机或关机后自动开机。
F:不开机。
G:白屏、无图像或白屏、正常、白屏、正常交替闪烁。
H: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黑屏。
(4):专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液晶显示屏灭"的故障最近我们发现大量05年左右出厂的液晶显示器,出现以下2个故障:
A: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狂闪,液晶显示屏不亮。
B: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狂闪,液晶显示屏亮灭。
       经过我们维修发现,这是因为显示器电路板上的5-6个16V/1000UF的电容爆浆造成的。由于厂家节约成本,选择了低规格的便宜电容,经不起长年累月的运行,时间超过2年就会鼓泡变形和爆掉。
(特别是网吧用AOC,HKC,HP和三星液晶显示器最多)解决问题相当简单,更换电容OK.其中以三星711N,三星911N,三星214T为代表。液晶显示器花屏的解决方法不少朋友在使用液晶显示器(LCD)的时候,都出现了液晶显示器花屏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总结了以下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液晶显示器花屏的问题(实际应用时,也最好按此流程逐步排除)。
第一招:检查显示器与显卡的连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导致出现"杂波"、"杂点"状的花屏是最常见的现象。
第二招:检查显卡是否过度超频。若显卡过度超频使用,一般会出现不规则、间断的横纹。这时,应该适当降低超频幅度。注意,首先要降低显存频率。
第三招:检查显卡的质量。若是更换显卡后出现花屏的问题,且在使用第一、二招未能奏效后,则应检查显卡的抗电磁干扰和电磁屏蔽质量是否过关。具体办法是:将一些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的部件尽量远离显卡安装(如硬盘),再看花屏是否消失。若确定是显卡的电磁屏蔽功能不过关,则应更换显卡,或自制屏蔽罩。
第四招:检查显示器的分辨率或刷新率是否设置过高。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一般低于CRT显示器,若超过厂家推荐的最佳分辨率,则有可能出现花屏的现象。
第五招:检查是否安装了不兼容的显卡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般容易被忽视,因为显卡驱动程序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NVIDIA显卡),有些用户总是迫不及待地安装最新版本的驱动。事实上,有些最新驱动程序要么是测试版本、要么是针对某一专门显卡或游戏进行优化的版本,使用这类驱动有时可能导致花屏的出现。所以,推荐大家尽量使用经过微软认证的驱动程序,最好使用显卡厂家提供的驱动。
第六招:若使用以上五招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则有可能是显示器的质量问题。此时,请更换其他显示器进行测试。

网友:
这个是【百度文库】转来的吧?
《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http://wenku.baidu.com/view/270840c50c22590102029d0a.html

网友: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
你去百度我的空间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http://hi.baidu.com/zcsr5188/item/bb71de0734d7c0d31ef046cf
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之谈 一_柘城商人_百度空间
是不是多年积累的维修经验,现在那出来和大家共享。

好人!

网友:
是不是多年积累的实践与维修经验,在迅维网和大家共享。就成为别人的盗版?

当然不是!

网友:
这都是宝贵经验;值得学习,谢了

网友:
对不起!是我误解了!
从百度空间就能看出来,LZ是个乐于分享的好人!
支持原创!支持分享!

网友:
那个清除系统LJ的批处理,传播甚广,原来出自阁下,佩服!
很好用!我已经推荐给很多人了。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网友:
理解万岁,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贴子是不是有些老了,04年的液晶你还在修啊,我这一般修的都08年以后的液晶,04年买液晶的人早都换一遍液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