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设置windows7为默认,有时候就直接进入windows8系统了?

楼主(2013-02-03):
    我装双系统来试玩一下,首先是装的windows7系统,后来又创建分区,划了一个20g的主分区,安装windows8专业版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就是我在系统属性里高级设置“系统”启动默认操作系统为windows7.时间设为5秒,如果5少后不选择windows8操作系统,就进入默认操作系统windows7.
   不知道那里有点问题,不按设置百分百的按设置执行,如果我今天晚上用的windows8系统,明天开机就直接进入windows8系统了。如果想用windows7要重启才行。不过用了近一月的windows8系统,感觉很爽,功能强大,我不用第三方杀毒软件,裸奔!在网上乱逛,乱点,看一下能不能中毒?中好深的毒?

呵呵,还没用过win8呢,不过客户拿来修的见过,个人感觉Win7的支持的比较多

网友:
我是设置两个主区,然后独立起来,重启一下换操作系统。楼书也是设置的两个主分区么?

网友A:
我是在windows7和windows8两个操作系统的系统属性里都是设置为默认操作系统为windows7。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在5内不选择windows8操作系统,就自动进入默认操作系统windows7.
  也许是我在安装windows8的时候搞得太乱了吧,实际上我分得有三个主分区,有一个主分区没有用。由于当时安装windows8的时候只划了20G,后来感觉不够,又划了10G到windows8系统盘里,由于我格了装,装了格的,又安装。就造成这样的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一点没有其它影响,就是在选择要使用那个系统的时候要麻烦一点点,我最先安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费了很多力,现在激活了,不想再安装了。谢谢你·!

网友:
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
我安装完后,默认的也是win7,目前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windows7和windows8两个操作系统的系统属性里都是设置为默认操作系统为windo ...

分开来装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呀。。。我都是先装WIN7,再装的XP啊。。独立分区就这点好处,互不影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