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暗屏

楼主(2013-02-03):
顾客拿来一台联想R400,说灯不亮,外接正常。检查,确实如此。打开屏,先看看上面吧,高压被人弄过,还说没修过,灯线是一排软排线,不能点屏,TMD.检测有19v,本人新手,不知检测哪了。看看论坛,说有可能保险挂了,高压条的保险好的。还有屏座处的。得拆机,有顾客来了,先放一会。。。。。,顾客又来了,说要坐车,有没有找到问题,催得很,丛售后来的,说屏幕坏了。没有现成的屏幕,送货吧····,来了,换上,照他说,应该好了吧,·····,不亮,晕····,哥们从来不相信售后.拆,取出主板,量屏座处的F8,不通,从料板上取个,换上,可是待机0.1几,屏幕不亮时,待机正常。试机灯亮了,不管他,谁叫他催得胡子弯。装机,正准备试给他看时,哇靠,又不亮了。没办法,叫他留下来吧,静下心来,慢慢检查,插适配器指示灯都不亮,保险F8又被烧了,再换个,不上屏,待机正常,插屏,待机0.1几,不对啊,应该还是屏上的问题,偶然想起,把蓝牙板取了,装上屏线,嘿嘿,待机正常了,直接不要这个罪魁祸首,装机,一切正常。叫顾客取机。回首这个机子,走了弯路,不要全听顾客描述,自己测量。嘿嘿,新手,各位多多指教,支持。

网友:
R400蓝牙好像有通病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就明白了:蓝牙短路

网友:
屏线看下,这机器屏线坏的很多

网友:
做维修最好一刀见血

网友:
这个机器蓝牙,屏线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很多都是屏那个蓝牙问题。 还有更多的是,U口被插坏,引致挡LOG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