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3-02-03):
今天维修一块联想板子AM2的U供电1.07  怎么修  哪里坏了

网友:
1.07开机正常啊。

网友:
功耗高的时候才1.15V

网友:
楼主连症状都不说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那电压基本正常吧

网友:
这种问题多因为I/O检测哪一项出了问题没通过,所以CPU没接到正常工作状态指令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情况,只能推荐你测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干南北桥显卡、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