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盛G31CL进不了PE小修一例

楼主(2013-02-03):
这个主板刚拿来的故障是进不了系统,连PE也进不了。把CPU,内存都换过了,还是同样的故障。当时以为都显示了,供电那些我都没测量。中间走了一大圈弯路,后来无意中测到VTT总线供电只有0.8V,这个不正常啊,可是它为什么有可以正常显示呢?当时实在没招了就只好换换这个场管试下了,换了之后电压1.2V,进PE什么的都正常了。唉~~~一开始就仔细测量电压的话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在这里提醒下各位,能显示的话不代表供电都正常的。那个场管我拆下来之后量了下D极到S极的阻值只有276.明显偏低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导致进系统时电压达不到

网友:
这种毛病都犯过,经验多了自然熟悉了

网友:
修东西,还是先供电后其它,这样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