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 请求大家指点 HP DV1000的老机器

楼主(2013-02-03):
今天接到一台HP DV1000的老机器 故障不触发 果断拆开后 上电后 待机一直在跳到 0.01-0.17左右的来回跳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是不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还是哪里呢

网友:
先修待机部分吧 这样情况待机应该不正常

网友:
     现在的新手都是怎么回事了,自己都不知道测下就来发帖!论坛里又不是都神人一看你机器不触发,就给你讲这个是哪里哪里的一个电阻坏了换了就OK了。首先作为一个新手你自己都懒得动手去测,把所有的思路都放在论坛上面了,这样的话论坛就不是帮到你而是害了你!

网友:
同意主楼的话

网友:
新手要敢于出手   看是远程学员  应该不至于没思路的 不触发 就保护隔离???

网友:
PC97551/87541 是否坏了 检查看下,这个IO最容易坏的

网友:
这难说了。还是要看自己

网友:
看有没有地方短路。

网友:
同意LZ说的话 不过LZ说得有点太哪个了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1997容易空焊,87541也容易空焊,楼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