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烧了?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3-02-03):
C119 下边上这个黑色块烧爆了,上面标着(上部分:750    下部分: 56)  现在手上没这种配件,能用什么替换不?能省略不?这个是高压部分的。

网友:
图终于弄上去了,怎传不上去???

网友:
图片都挂了,不好修就换个通用高压板得了

网友:
看不到圖~~~>_<

网友:
图都看不到;怎么说哦

网友:
在高压部分就换高压嘛。。别那么费事

网友:
看不到图片,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
高压部分找个相近的图纸比较一下,看是什么功能,在下结论

网友:
稳压二极管。随便拆个上去,这个似乎不装也可以亮机。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取了不要

网友:
稳压二极管。有些显示器不要可以   有些不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