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这个机器的BIOS可以盲刷吗

楼主(2013-02-03):
    一太B450   电流0.61--0.65    各电压正常
    看了一下这机器是BIOS通病 ,   感觉也是BIOS的问题
    找了几个BIOS   手里也没有编程器,  哪位高手盲刷过吗
    论坛看了几个BIOS  都是BIN 文件的    怎么刷

网友:
这个要用编程器刷写的哈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 刷的

网友:
没有编程器刷毛线啊,借同行的用下了

网友:
这个一般用编程器刷的,好像楼主这个电流不对啊。前几天修的电流1.3左右,刷了好了。

网友:
当然不能,刷的不好,就废了

网友:
编程器都没得修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