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不上cpu 南桥复位电压跳变,cpu有电压

楼主(2013-02-03):
hp 515 amd 集显的开机不亮,刷过bios,重植过北桥,还是不亮 , 无论上还是不上cpu 南桥复位电压都是从2.2V至3.3V电压跳变,cpu电压始终是0.8V ,cpu供电芯片是max17009  ,  1pin sys_pwrgd 3.3V已经输出,4pin ref正常,我都修糊涂了,不上cpu,怎么会出cpu电压和南桥复位

网友:
听说这个板北桥容易出问题,我手里还有一台呢,就是不稳定,刚换了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