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20寸显示器 插电白屏,然后白屏上海有很多竖条条

楼主(2013-02-03):
同方 20寸显示器 插电白屏,然后白屏上海有很多竖线,一会电源指示灯就灭了 ,从新开机  还是老样子 ,白色的屏上面好多 竖线  ,然后拆机后吧驱动板的屏线拔掉 ,通电是白屏 ,平电路上的那个,屏线插口上面的场管用手触摸是非常烫手的  ,如果不插vga线的话 ,就不会烫手 ,跪求大神支招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了吧。

网友:
头疼中 , 不知道啊 ,版主在的话 , 给 支支招啊 ,不胜感激

网友:
屏上有线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屏电路有问题了,你说的那个烫手的芯片是三端稳压器吗?不行,换个试试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没法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大芯片的事吧、

网友:
换过两个 了 ,但是 还是问题依旧 ,估计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那你看看那个烫手的场管附近有没有短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