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显示器只支持1024*768

楼主(2013-02-03):
21.5显示器只支持1024*768
再上高就没有信号了,这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问题    驱动板程序问题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用笔记本转接的吗?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

网友:
我的更惨。。19寸只能上800*600,再高就黑屏。还不知道怎么搞

显卡驱动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拆开屏看一下,查一下屏参数,再照屏参数重新刷过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我的建议 你拿着显示器去别的机器上试下  千万不要乱换 显示器芯片什么的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再修它!!(在别的机器上要关机 插上显示器 再开电脑)
是显示器问题你就查驱动板 要是电路没问题 就刷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尺寸显示器的24C的存储器到你的驱动板上面去试试看~~

刚放完假回来,比较忙。空闲点再拆来看看。
显示器之前一直正常的,就是接了下笔记本。再接回台机就只能上800*600以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放完假回来,比较忙。空闲点再拆来看看。
显示器之前一直正常的,就是接了下笔记本。再接回台机就只能 ...

那你还是接笔记本是否正常呢,如果在接笔记本的时候看能否调整一下分辨率试试看,你这个是VGA还是DVI得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接笔记本是否正常呢,如果在接笔记本的时候看能否调整一下分辨率试试看,你这个是VGA还是DVI得呀?

接笔记本也是只能上800*600以下,VGA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没有?我年跟遇到一台和你情况一样也是21.5方正的,只能支持一个分辨率,用信号发生器检测一直显示不支援,我的是“RTD2035+RTD2120”方案,开始用的几十的垃圾在线刷,结果能删除刷不进去,机都不能开了,淘宝上530多买了809F的全套液晶编程器,5元买的程序,刷2120后正常

网友:
驱动板,刷个程序,查一下信号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笔记本也是只能上800*600以下,VGA

那就是说刚开始这台显示器就只能上800*600的分辨率,一般情况应该是被别人维修过24C02的Eeprom吧,不然不会如此的,找个其他的相同或者更大尺寸的驱动板的24C02换下试试。

网友:
找程序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