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用几分钟蓝屏,报错误代码0X00000124

楼主(2013-02-03):
前几天遇到一台宏基4741G的进系统10分钟不到蓝屏,报错误代码0X00000124,所有外设换一边无果,最后把主板换了还是一样蓝屏,最后更换CPU就OK了,I5的U,大家以后遇到了可以考虑先换下CPU试试。仅作借鉴,高手请绕道

谢谢LZ分享

网友:
奇葩啊,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I5的导致蓝屏?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A:
我的华硕I5装32位就经常蓝屏    64位就没事  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硕I5装32位就经常蓝屏    64位就没事  系统问题

那我换CPU怎么就没问题呢,

网友:
有遇到过。i系列的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3-17):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故障!呵呵,老蓝屏

网友:
硬盘内存我都换过了,照样蓝屏,准备先焊显卡,再焊南桥,不行就放弃呢

网友:
机器型号都和你一样的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奇葩问题。有时候经验可以少走很多路。

网友:
多少楼主提示

网友:
真少见,奇葩呀,长见识了。。。。

网友:
I系列cpu造成的蓝屏第一次听说 不过以后遇到一定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