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N280-WB接笔记本外接亮,台式机不亮(郁闷)

楼主(2013-02-03):
方正FN280-WB接笔记本外接亮,接台式机不亮,什么原因?超级郁闷
啥都正常,怀疑程序不正确,找不到这个程序
在3台笔记本2台式机上都试过了。分辨率肯定调过了,三色HV都正常,供电肯定正常,屏线也换过,通用板我一大堆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屏基座构造比较难改要改连按键板都要改,太麻烦了,我现在只是怀疑程序但又找不到(RTD2021+RTD2045L方案)

解决办法:经过多次调试,发现只有在1240*768下可以显示,后淘宝买程序刷了后正常了

网友:
台式机确定好的吗?要不然就是台式机设置的分辨率此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A:
在3台本子2台式上面都试了,台式机笔记本都正常,分辨率也调整了(按照屏上面标的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台本子2台式上面都试了,台式机笔记本都正常,分辨率也调整了(按照屏上面标的调的)

换驱动板吧

网友(点评):
换板我还发帖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