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

楼主(2013-02-03):
我有两块华擎am2nf6g vsta的主板,不通电啊, 查开机电压有3.4付电。 Io是w83627ehg-a 。换啦io不行啊。兄弟们啊。难道是南桥问题吗? 请教一下啊???????
主板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按照上电时序查。

网友:
慢慢跑线路一步一步来,先查待机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工作条件 一步一步来

网友:
不按时序修,就想着南桥坏了。那就换个吧,不行再折腾

网友:
32.768晶振是否正常,IO的RMRST是否有电压。72脚是否有拉低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