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机子不加电?EC BIOS在哪个位置型号?

楼主(2013-02-03):
     请教联想B460 I3  板号:LA46 DC INCABLE集显  ,不加电,测51123 8  17脚有 3.3  5V输出 18脚ENC没有电压 13脚ENO有5V多电压,在测EC46 脚 95脚些都有电压 同样按开关上面3.3V电压EC95脚也有跳变。
   看论坛上说的EC有单独的BIOS 本想刷个试试但是我没有找到,请教EC单独BIOS在哪个位置 型号 谢谢

网友:
一般在EC旁边呢,你可以下个点位图看看

网友:
你先测下供电、时钟、复位吧,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在开机旁边,,一个小芯片,跟MOS管一样的

网友A:
就在EC 旁边 一个八角管 写有25.。。的就是了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EC 旁边 一个八角管 写有25.。。的就是了 你看看

你好,谢谢,那我知道了,就是个PM25LV010的是吧,我还以为和BIOS一样的,所以找啊找半天没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
ec 旁边的25 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有没有换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B:
EC芯片旁边的,这个板子BIOS的位置在无线网卡开关附近的,该板子BIOS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芯片旁边的,这个板子BIOS的位置在无线网卡开关附近的,该板子BIOS是通病

谢谢 找到了,只有年后在搞了,现在刷成

网友:
EC的BIOS是25LV101。我也刚接了这样的一台机器,不上电,3 5V常,刷过EC的BIOS,换过EC,无果,。手上没有波波,确定不了是程序错了叱还是别的问题,最终查到南桥没发出SLP——S3。机器现在还烂在边上,没法搞了

网友:
一般直连EC,八个脚,很容易找到,这个BIOS主要起开机作用

网友:
待机时,ECBIOS可以用示波器打得到波形,一般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