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475CB-1,通电自动启动

楼主(2013-02-03):
台达DPS-475CB-1,通电自动启动,测量各路输出都正常。紫线5.1V,绿线0V,DNA1002D的12、13脚电压分别为1.35V和2.49V,其他元件也未见异常。求图纸、思路。

补充内容 (2013-2-14 10:49):
引脚        功能        解释        空载电压        负载不开机
1        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 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常.        0.01V        4.43V
2        COM        信号地        0V        0V
3        PG        正常工作时此脚为高电平,PG信号输出.        3.27V        0V
4        TDON        接个电容到地,产生PG延时        3.59V        0V
5        REMOTE        ON/OFF端,为低则ON,脚1变低电平;为高则OFF,脚1变高电平        0V        4.86V
6        TDOFF        接个电容到地,起到延迟关机作用,产生PF        0V        3.61V
7        DUV        接个电容到地,这样在电容充电电压小于2.5V参考电压时,不做欠电压检测,而当充电电压大于2.5V参考电压时,欠电压检测恢复.        3.59V        0V
8        BSENSE        在IC内部,此脚是电压供应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当此脚电压低于2.5v时,则脚3与脚7会变低.        3.09V        0V
9        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4.0~4.24VOUP点6.0~6.39V        5.10V        0.01V
10        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9.4~9.99V, OUP点为14.45~15.35V        12.19V        0.01V
11        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12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失去此功能。        -12.09V        0.04V
12        V3.3        检测3.3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1.09-1.16V,OUP点1.43-1.52V,此脚接Vcc,则失去此功能        1.35V        0.57V
13        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5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则失去此功能        2.49V        2.49V
14        RCRNT        接个电阻到地,从而产生内部恒流        2.03V        1.99V
15        VREF        2.5V参考电压输出        2.49V        2.49V
16        Vcc        IC电源 +5V        5.10V        5.10V

补充内容 (2013-3-25 13:57):
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问题。昨天有拿出了看看,突然发现是24针线序不对,改后仍然是开路通电自动启动,接主板正常。

补充内容 (2013-5-7 16:40):
换了个主板,发现直接通电,但是无法启动,CPU风扇高速狂转,确定是电源问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源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一般是没有图纸的,不过你可以下载芯片的PDF看下

网友:
绿线0V?那是不是DNA1002的5脚接地了?查下这个脚的电容什么的。

网友A:
通电启动,主机工作正常吗?
还用其他什么芯片?特别是产生PG-OK信号的芯片?
此芯片周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未接负载通电自动启动,DNA1002的5脚为低电平0V。昨天找了块主板试了一下,结果电源上的指示灯不亮,点主板开机按钮无反应。

网友:
按带负载弱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启动,主机工作正常吗?
还用其他什么芯片?特别是产生PG-OK信号的芯片?
此芯片周边电路有问题。

不带负载,通电自动启动,各输出电压正常,绿线0V。插主板上开机、电源风扇动一下就停,拿了个听到电源里继电器动作声音,台达电源里的那个绿灯无反应,不亮。还有LM339芯片。

网友B:
以下是DNA1002D引脚参数:(供参考)
1)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 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常.
2)COM 信号地
3)PG 正常工作时此脚为高电平,PG信号输出.
4)TDON 接个电容到地,产生PG延时
5)REMOTE ON/OFF端,为低则ON,脚1变低电平为高则OFF,脚1变高电平
6)TDOFF 接个电容到地,起到延迟关机作用,产生PF
7)DUV 接个电容到地,这样在电容充电电压小于2.5V参考电压时,不做欠电压检测,而当充电电压大于2.5V参考电压时,欠电压检测恢复.,
8)BSENSE 在IC内部,此脚是电压供应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当此脚电压低于2.5v时,则脚3与脚7会变低.
9)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4.0~4.24VOUP点6.0~6.39V
10)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9.4~9.99V, OUP点为14.45~15.35V
11)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12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失去此功能。
12)V3.3 检测3.3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1.09~1.16V,OUP点1.43~1.52V此脚接Vcc,则失去此功能
13)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5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则失去此功能
14)RCRNT 接个电阻到地,从而产生内部恒流
15)VREF 2.5V参考电压输出
16)Vcc IC电源 +5V

网友:
引脚功能解释空载电压负载不开机
1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  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常.0.01V4.43V
2COM信号地0V0V
3PG正常工作时此脚为高电平,PG信号输出.3.27V0V
4TDON接个电容到地,产生PG延时3.59V0V
5REMOTEON/OFF端,为低则ON,脚1变低电平;为高则OFF,脚1变高电平0V4.86V
6TDOFF接个电容到地,起到延迟关机作用,产生PF0V3.61V
7DUV接个电容到地,这样在电容充电电压小于2.5V参考电压时,不做欠电压检测,而当充电电压大于2.5V参考电压时,欠电压检测恢复.3.59V0V
8BSENSE在IC内部,此脚是电压供应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当此脚电压低于2.5v时,则脚3与脚7会变低.3.09V0V
9V5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4.0~4.24VOUP点6.0~6.39V5.10V0.01V
10V12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9.4~9.99V,  OUP点为14.45~15.35V12.19V0.01V
11V-12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12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失去此功能。-12.09V0.04V
12V3.3检测3.3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1.09-1.16V,OUP点1.43-1.52V,此脚接Vcc,则失去此功能1.35V0.57V
13V-5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5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则失去此功能2.49V2.49V
14RCRNT接个电阻到地,从而产生内部恒流2.03V1.99V
15VREF2.5V参考电压输出2.49V2.49V
16VccIC电源  +5V5.10V5.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DNA1002D引脚参数:(供参考)
1)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 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 ...
引脚功能解释空载电压负载不开机
1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  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常.0.01V4.43V
2COM信号地0V0V
3PG正常工作时此脚为高电平,PG信号输出.3.27V0V
4TDON接个电容到地,产生PG延时3.59V0V
5REMOTEON/OFF端,为低则ON,脚1变低电平;为高则OFF,脚1变高电平0V4.86V
6TDOFF接个电容到地,起到延迟关机作用,产生PF0V3.61V
7DUV接个电容到地,这样在电容充电电压小于2.5V参考电压时,不做欠电压检测,而当充电电压大于2.5V参考电压时,欠电压检测恢复.3.59V0V
8BSENSE在IC内部,此脚是电压供应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当此脚电压低于2.5v时,则脚3与脚7会变低.3.09V0V
9V5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4.0~4.24VOUP点6.0~6.39V5.10V0.01V
10V12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9.4~9.99V,  OUP点为14.45~15.35V12.19V0.01V
11V-12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12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失去此功能。-12.09V0.04V
12V3.3检测3.3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VP点为1.09-1.16V,OUP点1.43-1.52V,此脚接Vcc,则失去此功能1.35V0.57V
13V-5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检测-5V过电压、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则失去此功能2.49V2.49V
14RCRNT接个电阻到地,从而产生内部恒流2.03V1.99V
15VREF2.5V参考电压输出2.49V2.49V
16VccIC电源  +5V5.10V5.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