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改SSD固态硬盘

楼主(2013-02-03):
改装好后,正在装XP

从网卡接口飞4条线到主板

用的线是屏线,双线带屏蔽

主板信号线接口定义

网卡口接口定义

把原来的23,25,31,33脚断掉,飞到到主板上的信号
23--rxn
25--rxp
31--txn
33--txp

网友:
图有问题,看不到,,,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高手啊 还不知道可以这样改 见识了

网友:
附件服务器挂了?附件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图片看不到。服务器维护中,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斑竹快点开通图片

网友:
好几个帖子看不到图片了,要是网址没有我们咋办啊

网友:
高手,得好好学学

网友:
小弟愚昧,不是说改ssd硬盘,怎么看着感觉改网卡,望赐教

网友:
IBM改SSD受教了,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
楼主大哥啊,怎么没有图片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