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SE

楼主(2013-02-03):
                                         一块映泰的主板插上电源可以开机但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只有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又可以开了,查了下I/O的开机电路发现在可以开机情况下:当南桥接收到SB_PWRON后会输出SLP_S3#型号到I/O的71脚此时为高电平。关机后再开机发现:南桥接收到SB_PWRON此信号后没有发出SLP_S3#也就是71脚此时为低电平。怀疑是南桥的晶振有问题但是换了后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2007年 网吧批量使用该型号主板,属于通病,更换了U座附近的QFN封装芯片好了 。

网友:
我也有一块,在第一次开机之前SLP_S3#为3.3左右,开机之后关机就0V,也是开不起来了,我的是单桥,我都无语了,怀疑桥挂了没修,你加我QQ讨论一下:1004102100

网友:
忘记了 U座附近的 年后帮你问下映泰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