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门电路芯片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3-02-0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找不找原图上面写着e938516 324

网友(2014-12-28):
上网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意法 半导体

网友(2015-04-16):
来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可以问下迅维网的老师

网友(2015-09-28):
门电路的标示是否和其它集成电路标示不一样?

网友:
百度最快了,

网友(2015-10-31):
淘宝查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