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17的液晶显示器花屏,开2分钟后就不花了

楼主(2013-02-03):
拆开电容无明显鼓包,排线也更换过了。
会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你加焊一下图像处理芯片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试屏,,,,

网友:
屏幕应该是好的,只是刚开机时候有点问题,开2分钟后完全正常。

网友:
测一下花屏时主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哪个工作电压不够

网友:
屏如果没问题。。那就清洗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把屏线借口 用洗板水  洗洗 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测试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这样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