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843无输出,麻烦看看什么情况谢谢了!----已解决

楼主(2013-02-03):
一个H3C交换机,MOS管烧了,更换了MOS管原来为K3069用K2645代换,TL3843 1脚0V 2脚0.27V 3脚0V 4脚0V  5脚0V 6脚0V 7脚7.65V  8脚 0V 请问是因为7脚欠压导致的吗?

=====================================================
1.目前TL3843 1脚0V 2脚0.27V 3脚0V 4脚0V  5脚0V 6脚0V 7脚7.65V  8脚 0V ,证明整个IC没驱动,并证明IC的负载端无过流保护。
2.经过分析依次找关于7脚以及8脚的外围电路问题, 7脚接两颗分压电阻65K左右,接近133K的电阻分压得到7.65V电压给7脚做启动电压,而正常情况应该为8V以上。
3.经过测量好的一台交换机,分压电阻是正常值,并且电路周围除了线圈过来的二极管无其他器件,二极管体质正常,确定7脚无任何问题。
4.如此分析很可能是某个器件下拉了7脚电压,再次测量7脚滤波电容及高频贴片滤波。除100UF的降低到50UF外贴片是正常的。更换后还是没有到达TL3843的工作条件。
5.证明依然有强大的负载下拉了7脚电压,而8脚0V电压。故判断很可能8脚有问题,用黑笔接5脚红比接8脚 测量阻值为0欧。问题找到了,经过走线发现这个脚出来接了一个贴片小型MOS,而与地直接无直连最少都有221的电阻存在,故继续寻找,当寻找到一颗贴片电容时发现贴片电容一脚接地及5脚,另脚为8脚5V输出端,而这个电源模块原来为K3097烧毁板子已经烧黑,跟换K2645,判断很可能高压击穿了3843而导致电容短路。拆下电容后 5脚恢复5V电压 6脚驱动脚已有电压0.2左右,7脚已经运作为8.6V。整个维修过程完毕。

网友:
3843换新的了吗,,

网友:
8脚电压应当为5V。。。。

网友:
估计是欠压的原因吧?正常情况,8脚应该有5V电压输出吧?另外,1脚电压在1伏以下,6脚也不会有输出。

网友:
是的 换的新的 确定是好的 这个IC 的7脚只有7.65V电压 启动电阻为两颗串联 的66K电阻

网友:
7脚的滤波电容 100UF 25V的 测试了 这个电容只有50UF 后更换的新的100UF电容目前7脚是接1个100UF电容对地,然后接66K电阻 另一端串联一个 66K电阻到正300V 另外7脚还有个二极管 估计是线圈出来电压供给7脚VCC电压的  测试了 二极管正常

网友:
应该是3843的事,拆下测下7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