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50背光不亮!

楼主(2013-02-03):
开机以后背光会一闪一闪然后就不亮,已经换过高压条和灯管,高压条进去的电压都正常,分别是2个5V供电一个开启一个调节都为3.3V,还有两个地!

网友(点评):
可以把PWM和EN信号并起来试试看,以此排除是供电问题还是这2个信号问题。

网友A:
闪的时候和灭的时候电压都是正常的。我还试过恒流源5V啦过去也还是会闪然后灭

网友:
解决啦,搞了个19V的高压条,把原来供电的线拔掉,然后在公共电压那飞线到高压条的供电上!完毕。

网友:
原因应该为之前的5V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的时候和灭的时候电压都是正常的。我还试过恒流源5V啦过去也还是会闪然后灭

用恒流源5V还是闪,估计是灯管没有换好吧。

网友:
换灯管和高压条试试看咯 ,背光部分没有几个可以考虑的,换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