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连起来的 就是上不了网 高手请进看看

楼主(2013-02-03):
无线网连起来的  就是上不了网  高手请进看看    我的笔记本Y450  无线都好的连起来的  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什么系统? Win7就诊断一下    XP 修复下 看拿IP是否正常      还有外网 路由 确定是正常的吗?

网友:
无线能连上说明无线网卡应该没什么大问題,一个是路由器的设置,一个是系统。

网友:
获得IP了吗?要是自己懂可以 ping一下

网友:
不接路由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那个服务项禁用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安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