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板子为什么不能分区

楼主(2013-02-03):
看到柜子里面有2个坏硬盘,一个是希捷500G ide的,一个是80G 西数IDE 的,在网上找了2片主板换上了,并换上了原来硬盘板子的BIOS  ,先换是希捷的把BIOS也换了,可以认到硬盘,用U盘进PE可以看到硬盘的资料,但是不能引导系统,用硬盘检测工具HDTE  没有坏道,但是写入深度只有3.2M/秒。很慢,用DiskGenius分了6个区,装了一个XP  ghost,但是不能引导XP  ,西数的速度快一点,但是也是分不了区,为什么呢,原来2个硬盘都不能转动的,现在都可以认盘,但是不能分区

网友:
希捷先分了6个去装好GHOST 后不能引导在用分区软件看发现变成一个没有分区的盘了,而且不能分区了

网友:
确认原来坏的也硬盘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