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块区域是什么电路。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了

楼主(2013-02-03):
把前面的两个EMI滤波电路了解了下。把上面的原件也拆了下来。大致有了个模糊的概念,现在碰到这个电路。由于是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找到这块电路的资料,就来请教坛里的老师谢谢老师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
图片打不开。
请尽快更正。

网友:
论坛出毛病了,今天一天都没看到图片了。

网友:
交流转直流电路

网友:
各位老师昨天图片没有传上来,麻烦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就一张图片,不好说,很像是副电源,但没看看到整流部分,,那两个大电容是你拆下去了吗,

网友:
我觉得像是主动PFC

网友:
各位老师我将第一级EMI电路和第二级EMI电路还有两个大电解电容都拆了。还有被动式PFC的那个大的E形电感都拆了。这个部分不知道是属于那块电路。作用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看图片应该小电源或者长条电源,为了压缩和紧凑空间,把辅助电源单独分立开。

网友:
像是辅助电源,一路+5VSB输出,另一路12V给控制芯片供电。

网友:
肯定是副电源,开关管,变压器,整流管样样齐全!

网友:
应该是交流变直流

网友:
辅助电源电路,和长城的电路板一模一样,连开关管散热都一样。

网友:
不就是独立的5V待机电路么,有这么复杂么

网友:
应该是直流300v转5vsb和12v电路

网友:
待机吧。紫线都从那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