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C是几条线,

楼主(2013-02-03):
是12条线吗?都用什么信号表示。

网友A:
不是12C,是I2C.我们叫I平方C总线,是英文中的字母I,不是1.只有二根,数据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12C,是I2C.我们叫I平方C总线,是英文中的字母I,不是1.只有二根,数据和时钟。

谢谢!它是用什么英文表示的?

网友:
I2C是Philips公司推出的在器件间实现同步串行数据传输的标准总线。也叫IIC, 以其连接简单、节省I/O口线、缩减空间等特点而得以广泛应用。
如I2C 的RAM、E2PROM、LCD、LED、A/D 、D/A 、时钟等器件.   I2C串行总线的主要特征如下:
1)两条传输线:一条串行数据线(SDA),一条串行时钟线(SCL)。
2)总线模式多:主发送模式、主接收模式、从发送模式、从接收模式。
3)器件唯一寻址:I2C总线上器件都有唯一地址,主机可对各从机寻址。
4)检测和仲裁:冲突检测和仲裁机制保证数据传输完整性和稳定性。
5)传输速率高:标准模式、快速模式和高速模式的传输率分别是100k 、  400k 、3.4M bps 。
6)漏极开路:总线要接上拉电阻。连接到总线上的IC数量仅受到最大电容400pF的限制。

网友:
不算供电就是2条线 C 线  和 D线 !

网友:
两条线 一个数据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