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58G 退出BIOS或关机后,点不亮!

楼主(2013-02-03):
一张映泰TA758G,进BIOS保存或CTRL+ALT+点,后都不能点亮,必需拔电源再启动,都能正常使用,只要断开电源几秒后,再开都没问题,但要是关机,不拔电源再开的话,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 BIOS刷过一样!求教!

电池换过新的,一样!

补充内容 (2013-2-4 14:12):
试换了两个电源,都定在LOGO,能关机,再开机,复位键无效,用回原来的电源又像以上情况,这板还认电源??

补充内容 (2013-2-4 14:59):
难道这板要额定250W以上才工作?原电源是额定270W的航嘉,我后来换上去的基本都额定230W,都是品牌电源,这是怎么回事,请教了!

补充内容 (2013-2-4 15:51):
已解决,原来是并口的光驱问题,卡LOGO也是它的问题,没让它通电都卡LOGO,现在拔掉了,所有电源试了都正常,最近帮它跳了下线,接上也都能使用了!关机再开也不会出现以上情况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点评):
当然也是换过了

网友:
坐等楼主修复,

网友:
可能是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试换了两个电源,能关机,再开机,但都卡在LOGO,复位键无效,用回原来的电源又像以上情况,这板还认电源??

注,卡LOGO,原电源额定270W,后面试的几个电源都在额定230W,BIOS又刷了一次,还是一样,
卡LOGO,跑75.手按关机再开都正常跑码到75,但卡LOGO,装回原电源,一路跑到00,进系统,正常使用,但关机不拔电源的话,再开机是不跑码的,求高手!!!